一块华硕主板,USB口全不管用

楼主(2011-01-09):
求解决思路,换桥的不要,换桥之前应做的是哪些?谢谢

网友:
顶一下,大家帮个忙呀

网友:
先测一下阻值嘛,中间2个针脚阻值要一样大小,说明USB连接南桥没问题

网友:
先排除1:BIOS是不是禁用了USB,2:5V供电是否正常,3:中间两根到南桥的数据线的阻值正常与否(两根到南桥数据线之间经过的元件),不过南桥坏的几率很大, 祝你好运

网友:
量下供电, 两个信号的阻值是不是一样。
主板一般都是有4个USB的  都量下 , 如果对地短路的话都桥坏的。
不信管的话给顾客加PCI转USB的设备。
希望可以帮到楼主

网友:
打阻值,不正常又不想搞桥,就加PCI-USB了

网友:
看看是否USB跳线帽跳错了啊

网友:
测它阻值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加块PCI是最便捷的

网友:
先测USB接口电路,如果正常,肯定是南桥,直接做桥肯定行

网友:
一般先加焊桥,桥坏的可能性百分90

网友:
跑线具体看了,南桥的问题大。。

网友:
加块PCI是最便捷的 ,省钱。

网友:
打一下USB的阻值

网友:
加PCI的就行了 什么都不用想了

网友:
bios 刷下  或者加焊南桥不就换掉试试

网友:
bios  或者是ec  南桥

网友:
搞桥 有一定的失败率 我说还是加个pci的稳妥

网友:
4楼基本上说了个大概了 再看一下48兆时钟有没有到SB

网友:
最先看BIOS里是不是把USB屏蔽了,接下来看USB有没有跳线,测电压 包括前置的USB接口  测数据线的对地阻值 如果都正常 也就可以刷一下BIOS  最后就是南桥了

网友:
用线外接USB看能不能用,一般SB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