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LCD屏20针插和30片插定义

楼主(2011-01-09):
昨天换一个thinkpad x200 12.1寸的屏,忘了20针插的有两种定义,直接上屏就把屏线弄冒烟了,还好,屏线没坏。上次也是换个dell 700 12.1寸的屏,把屏线烧了。

今天特意把几块笔记本的LCD屏拿来研究了下这接口的定义,包括LP、AUO、LTD、SAMSUNG,有12.1寸,13.3寸,14.1寸,15.4寸,宽屏和方屏,还看了些资料。这几块LCD屏中12.1寸和13.3寸的是20针插的,其它几块是30片插的。常见的笔记本LCD屏接口好像基本也就是这两种接口。

首先笔记本LCD屏的接口包括了这几种线:供电、接地、EEPROM的接线、显示数据线

屏要工作就需要供电,一般屏的供电大家都知道是3.3v。但这个3.3v还是分两种的,一个就是专门供屏的PCB用的,一个只是供屏的EEPROM用的。大家可以找个笔记本的图纸看下,在主板屏线接口上还是分为两类3.3V的。x200上屏的为vcc3p ,屏的EEPROM为vcc_EDID

屏有供电了,主板就可以识别这个屏了。大家都知道一般正常情况下,正常装完显卡驱动,重启显示就会自动调成该屏的最佳分辨率。大家可以用EVEREST查看到显示屏的信息的。

其实这些信息的来源都是通过读屏PCB上的EEPROM来的。这个EEPROM也称为码片,有的机换屏不显示就是因为码片里的信息不一样,识别不了屏。
码片一般都在屏PCB接口附近,是一个8脚的。码片的1~4脚是接GND、5脚接DATAEDID、6脚接CLKEDID、7脚接GND、8脚接VCCEDID
1pin GND 8pin VCCEDID
2pin GND 7pin GND
3pin GND 6pin CLKEDID
4pin GND 5pin DATAEDID

主板的显卡识别出屏的信息来就要发数据让屏显示,笔记本的液晶屏的显示数据都是显卡通过LVDS这种信号方式传过来的。LVDS这种方式的传输呢有几种定义:单6位、双6位、单8位、双8位
单6位:有一组时钟,3组数据
双6位:有两组时钟,6组数据
单8位:有一组时钟,4组数据
双8位:有两组时钟,8组数据

笔记本的LCD屏的接口都包括有:屏供电线、GDN线、EEPROM线、LVDS线。这么多线要放在一个20针插或30片插的接口里,那LVDS就只会有单6位、单8位、双6位。
通过量了几块屏发现,20针插的为单6位。30片插的一般分辨率的也为单6位,有一块高分为双6位。

20针插有两种定义,但都是单6位
20针插单6位 定义一 定义二
1pin VCC GND
2pin VCC VCC
3pin GND VCC
4pin GND VCCEDID
5pin RXIN0N AGING
6pin RXIN0P CLKEDID
7pin GND DATAEDID
8pin RXIN1N RXIN0N
9pin RXIN1P RXIN0p
10pin GND GND
11pin RXIN2N RXIN1N
12pin RXIN2P RXIN1P
13pin
GND GND
14pin CK1INN RXIN2N
15pin CK1INP RXIN2P
16pin GND GND
17pin VCCEDID CK1INN
18pin AGING CK1INP
19pin CLKEDID GND
20pin DATAEDID GND

30片插定义有两种:单6位和双6位。双6位高分屏上用
30片插 单6位            高分屏双6位

1pin GND GND
2pin VCC VCC
3pin VCC VCC
4pin VCCEDID VCCEDID
5pin WPN WPN
6pin CLKEDID CLKEDID
7pin DATAEDID DATAEDID
8pin R0- RA0-
9pin R0+ RA0+
10pin GND GND
11pin R1- RA1-
12pin R1+ RA1+
13pin GND GND
14pin R2- RA2-
15pin R2+ RA2+
16pin GND GND
17pin CLK- CLKA-
18pin CLK+ CLKA+
19pin GND GND
20pin NC RB0-
21pin NC RB+
22pin NC(GND) GND
23pin NC RB1-
24pin NC RB1+
25pin NC(GND) GND
26pin NC RB2-
27pin NC RB2+
28pin NC(GND) GND
29pin NC CLKB-
30pin NC CLKB+

在网上看了很多液晶屏LVDS的定义,但都没有包括有EEPROM的定义线,也许是台式的液晶屏的EEPROM不在屏的PCB上,但笔记本的屏的PCB有EEPROM。

还有一个疑点,20针插和30片插都有一根线,连在屏液晶PCB的主控上,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auo的用AGING表示,SAMSUNG的用WPN表示,屏线上都是空的

网友:
  我一般换屏都是相同接口量一下第一脚是不是一样的,有的接电有的接地,一样的就可以,基本上没发生过问题,不知道是不是侥幸。

网友(2016-07-09):
20PING 的 有的是倾斜的  有的是正的  就不一样     以后得主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