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V-TVM/S 主板维修一例

楼主(2011-01-09):
  此板是同行送过来的,什么都没说就走了。接到手,大致看了一下AM2的板子,还是很高端的。型号:M2V-TVM/S
  本来这贴不想发的,原因是这板型号论坛的帖子太多了,闲话不多说了,进入正题。
  故障现象:通电试机,复位灯常亮。
  维修思路;像这种问题,一般情况都是主板没电压导致全板无复位。
  维修过程:
  按照全板无复位检修流程,先电压,时钟,复位。
   1,电压
首先测了一下内存电压,1.9V
CPU电压:OV
到这里问题已经找到了。
  再看看主板的构架IT8282M+8716F-S DXSIO +RT9245A的电源管理芯片。记得我师傅给我说过,AMD的板子一定要注意Cpu这块的一个小黑电感必须要有2.5V的电压之后才有CPU电压的,之后测了一下,2.4V。勉强还是过的去的。
  算了考虑那么多做什么,先干了再说,于是乎,把RT9245A给干掉,不行。继续干IT8282M。还是没电压。其实这些都是前奏,预热阶段。
  这个时候才静下心来,好好的查了一下。查了一下资料得知RT9245A的开启是第11脚,测得没电压,经过两个电阻到达IT8282M的第13pin.

对于AMD的上电时序我只知道一点点,于是又看了下资料才知道。AMD的上电时序。ATX电源发出12V,5V,3.3V之后想IT8282M发送一个ATX-PWRG信号,之后产生一个2.5V基准电压,最后发出VCORE-EN信号给电源管理芯片。才有的cpu电压。

这时量了一下,IT8282M的第7PIN ATX-PWRG的电压,OV。正常为5V或3.3v 再量下ATX8PIN是有5V的,难道中间断线,跑IT8282M的第7pin线路连接到一个272的排阻上面。更换还是不行。
妈的,还真的挺难的。之后只能跑ATX8PIN线路,直接到8716IO 95PIN上面。难道ATX-PWRG是由IO产生的? IT8282M线路怎么会连接到272的电阻上面,难道还有另外的一条线路出去,于是摘掉IT8282M竟然另外一段还有一条线路通IO 32PIN
既然ATX 8pin电压送出去了,不出来是你的问题。
更换IO之后点亮显示器。
总结:此板就IO坏了。
修出来了,才发现这板点位图也有。看了下论坛里面很多帖子都是无复位求助的,希望这贴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这几天刚好有块板子没有复位,学习一下

网友:
不错,高手 啊。不知道楼主修这个扳子花了多长时间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1个小时左右, 主要走了点弯路

网友:
楼主  高手。我一直  对 reset  不是很清楚。谢谢楼主了。

网友:
靠!看了老半天才看出那个IO芯片是楼主摆上去拍的照。我还奇怪怎么两 个IO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  失误。
没说明清楚。

网友(点评):
朋友让你见笑了!下次摆的时候请错点位,你摆得也太齐了点儿吧!

网友:
学习了,前期虽然费点力,不过给我上了一课。谢谢。

网友:
太牛X了,俺要学到这程度,睡着都笑醒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其实也没什么的, 只是知道一些理论罢了。

网友:
我也修了一块没复位的板子,不过我是菜鸟啊,修不出来,LZ实在是太太太高明啦,小弟佩服

网友:
此板用在远程教育系统中,问题很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看了一下论坛这板子问题很多,
感觉这款板子设计部是很好的

网友:
看了半天 明白了     如果你的图再少点我会理解的更快   嘎嘎   BS你的行为

网友:
很详细,顶一下啦

网友:
小青年干的好啊,,顶你。。快成高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新手上路阶段, 连中级维修员都不是。

网友F:
厉害  ! 细节决定成败  我就不明白了 8282m 7pin没收到atxpwrgd 怎么内存会有电压!

网友:
呵呵,io绝对和cpu核心供电是有关系的,vid线和cpu核心都会到io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AMD的板子就是这样的,
设计上的问题,

网友(2014-12-03):
思路很清晰,8716的IO 95PIN在这里应该是接收ATX 8脚过来的PG信号在上电主板触发后产生的5V电压,然后从本身 32PIN发出PWROK信号通过272排阻上拉到IT8282的7PIN进行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厉害  ! 细节决定成败  我就不明白了 8282m 7pin没收到atxpwrgd 怎么内存会有电压!

这里的内存主供电工作开启是由南桥待机时候发出的SLPS3#和SLPS5#信号或IT8282M芯片6脚发出的信号ACPI S3工作高低电平状态控制,这个单元电路工作不受的atxpwrgd 信号影响,这个IT8282M芯片根据本身信号引脚定义来解析同时也管理主板开机触发工作,IT8282M芯片6脚工作产生的信号ACPI S3信号应该也是南桥工作条件满足后提供的,但是必须要保证本身16脚5VSB供电正常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厉害  ! 细节决定成败  我就不明白了 8282m 7pin没收到atxpwrgd 怎么内存会有电压!

说错了,这里内存供电是由IT8282M芯片 4脚 vdimm_stR信号高电平开启的,不受本身7脚ATX PWRGD信号工作影响。

网友:
我只晓得IT8282M容易坏,复杂的就搞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