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 tps51020問題

楼主(2011-01-09):
請教 tps51020問題,當+3vsus,+5vsus輸出正常時3V_5V_PWRGD是不是立刻有高電位輸出

网友:
如果电路没问题  应该是立刻输出来的

网友:
3V_5V_PWRGD,是qpen drain pull up電壓是+3vs(s0),當 +3vsus +5vsusu輸出(待機),+3vs並無電壓如何讓3v_5v PWRGD為高電位

网友:
補上另一張圖,+3vsus +5vsus 輸出時,+3vs還是低電位,3v-5v PWRGD
應該還是低電位吧

网友:
不是的 这个芯片BOOT脚位不正常 即使有3.3 5V也不会出PGOOD信号的

网友:
如果这个芯片BOOT脚位正常 ,会出PGOOD信号?(+3VS低電位時)

网友:
一般情况下3、5伏出来了是会有POK好信号输出的,没有输出只有两种可以,一是该芯片损坏,还有就是POk信号后极负载拉低

网友:
3V_5V PWRGD 是OPEN DRAIN 而上拉電阻供應電壓+3VS還是低電位,此時如何能輸出PWRGD
(高電位),針對此點有人能說明一下嗎?

网友:
好难好难啊。电路图该怎么看呢

网友:
7 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
TP51020更換過,3V_5V PWRGD對地電阻404歐姆

网友:
TPS51020 換過,PWRGD對地電祖404歐姆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