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硕F80S不触发

楼主(2011-01-09):
接一台华硕F80S,待机0.04A不触发  待机没有系统供电3V、5V。不知道这机器是待机的时候有系统供电3V、5V还是开机后才有?问一下各位兄弟

网友:
待机有 3.3  5v 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F80S 是上电时序图   sis芯片组

网友:
谢谢楼上的兄弟 这个图是不是说明待机的时候就有系统的3V.5V呢 望高手指教下

网友:
待机就应该有了    你看一下  应该是你的待机电压出问题了   查查待机芯片那一块正常不/

网友:
修过的朋友在哪里?给点思路

网友:
VSUSON这个信号出来没有 关于华硕上电论坛帖子好多的 你肯定能找到答案

网友:
看下bios把

网友:
3V.5V的控制芯片是PS51020

网友:
这机子是进了小强就不触发了 拆开后待机发现南桥发烫直接换了个南桥 这机子不装南桥也会自动触发.当时以为是没装南桥就这样子 就装上南桥还是自动触发 触发后各个供电都正常就是没有CPU复位 后来换了IO还是自动触发 然后刷了个BIOS就变成不触发了 现在连待机都没有系统供电的3V.5V  问题是出在这里吗    这个板麻烦就是零件都没有符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EC的工作条件满足了 BIOS的工作条件也满足了  EC BIOS开始交换数据 EC输出VSUS_ON 转变成ENBL来打开51020的3V 5V控制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机器可能主要看EC 跟BIOS之间的数据 地址线   以及工作条件

网友:
肯定是刷BIOS把芯片给刷坏了,呵呵换一个吧

网友:
再刷一个BIOS,

网友:
VSUSON这个信号没有出来.是 IO的23脚发出来的
IO要满足什么条件才会输出VSUSON这个信号呢

网友:
时序图不是有嘛   第10步(按开机键) 之前的3、5V就应该都有了  按时序图跑一下 就什么问题都可以找到了  很简单的  不要想那么复杂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朋友的回复。现在IO和BIOS供电都正常了就是不出VSUSON 这个信号
这是IO 这里+3VA-EC和+3VACC都是3.3V.

这个是BIOS 7脚和8脚都是3.3V供电 .难道是BIOS坏了吗?可是能把资料刷进去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1。先重刷BIOS 。
2。EC的工作条件  在+3V_EC。时钟。 复位。都正常的时候   EC就会输出Vsus_ON了
3.   51020的工作条件。

网友:
有时序还不好搞啊

网友:
这机子,南北桥最容易发热了,台湾矽统的芯片组,查查南北桥吧。我修过一台方正,矽统芯片组的是没有复位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问下3 5V是提前出来的还是触发后出来的?

网友:
查一下12V切换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是先出来的

网友:
高手们帮忙分析下会是BIOS坏了吗  条件都满足了现在就是不出 VSUS-ON

网友:
重刷BIOS, 刷对应该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量一下,51020的第9和10脚有没有3。3V就知道了。

网友:
现在供电复位都有了 不知道时钟脚是哪个脚.高手帮忙看一下哪个是这个IO的时钟脚??谢谢了

网友:
待机有 3.3  5v 的
是不是屏开关下去了

网友:
不是 我现在已经裸板修了 还是不触发 现在就想测一下时钟正常不正常。正常的话在换个BIOS。
现在就是不知道哪个是时钟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