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IBM X200不充电[申请转正]

楼主(2011-01-09):
客户早些天送了一台IBM X200说是不充电,在其他地方修过没修好,经过询问,说在2家维修店修过没修好,第一家修了充电很慢,客户不满意就要他返原了,第二家修了3天也说修不好,最后还是第二家说要他拿到锐博来看看,听着是很涨自家面子,可是这是烫手的山芋!本着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把机器接了下来,考虑到问题不简单直接就报了300大洋,客户很爽快答应了,说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
这IBM X200的主板在市场上就是修过电路的也要卖2K银子,说实话我可没黑他!
一般我修机能亮的机器都是要先测试下其他地是否有没问题,才会去拆客户的机器,这样子会避免一些没必要的麻烦,测试发现系统根本检测不到电池,但是电池电源都可以开机显示,只是电池电量不多了,就是拔插电源都会有检测电源接入的声音,看机器高档没敢要技术员弄自己亲自动手拆了,仔细看了一下充电部分,发现机器之前是烧坏的,因为贴纸有烧坏的痕迹,电路被人修过,换了2个MOS管,充电芯片也换过在芯片旁边还飞了一条线,再看了周围的元器件,发现有掉件,但是不确定,因手上没图纸,呵呵,要感谢论坛的兄弟提供了X200 的PDF,图纸下了,对照了一下果真被人拆了2个三极管 就是Q34
跟D2
这2个三极管是很重要的缺一不可,一个是电源检测电路的,一个是电池的开启信号电路的,根据图纸在其他主板上拆了配件补上,然后量了电池冲放电路的MOS管发现没问题,就上电试了一下,先装电池再插稳压电流表,一插上大电流5A,赶紧拔了,一量电池接口的MOS管烧掉了,于是把MOS换了又量了MOS G极的对地阻值,发现偏低一般是400到500的样子,这个才不到200肯定是不对的,于是订了个芯片,花了我12块大洋,因为我是当爹又当妈的活前面来了客户我还得先去张罗,机器就搁到了今天,下班时有时间了我又拿去来研究了,把订的好芯片装上把芯片旁边洗干净,再量了各个元器件的确定没问题了,我把电池跟电源插上,呵呵,这次奶奶的不烧了,但是没有一点充电的迹象,于是我用示波器测量电池的时钟/数据交换线就是这2个信号BAT-SCLK-A  跟 BAT-SDATA-A,发现数据信号没电压没波形,这2根线没信号不正常是肯定不充电的,对照图纸发现此信号是直接给到开机芯片的,但是在中间窜了个4.7K的排阻作为上拉,上拉电阻电压是3M电压,因为此排阻图纸上标的是RN9我在开机芯片旁找了好久愣是没找到,看来图纸没有标上去,想了一下,既BAT-SCLK-A信号时正常的,而且是同一个排阻,人糊涂的时候就是那么不开窍,顺BAT-SCLK-A信号在开机芯片的下面找到了此排阻,一量BAT-SDATA-A信号通的,说到了这里,大家以为维修可以结束了,换开机芯片就好了!
可事情就是不是那么顺利,测量是通的,可以说明开机芯片没有发出此信号,呵呵,但是我还想确定一下,装上电池电源用示波器点BAT-SDATA-A信号排阻上发现有电压跟波形,但是电池接口的第4脚却没有接收到此信号,很奇怪吧!该不会是PCB间歇性断线吧,直接从接口第4脚飞一条线到RN9的排阻上,装上电池电源测试,一切正常,充电电流1.8A,再用示波器点在接口第4脚上很漂亮的双线交换波形一闪一闪的,到此维修真正结束!
在这里还是那句老话:既然选择了维修行业,就必须具备3个条件:细心+耐心+观察力!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过奖了 希望这次 申请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