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TFT1780PS(712SI)色彩偏蓝,调不回来。求助啊(已修好)

楼主(2011-01-09):
如题,刚客户送来一台AOC液晶,色彩偏蓝,恢复出厂设置也不行。

一,刚开机出现AOC 的LOGO的时候,字体色彩正常。
二,按AUTO自动设置的时候,几秒钟时间色彩正常。
三,换过数据线,线是好的,没有问题。
四,虽然看起来全是蓝色,但感觉得到里面还是有别的色彩,只是让蓝色覆盖了。

五,这显示器的主板是集成在屏后面的主板上的,根本代换不了。

现在我觉得,可能是MCU里的数据坏了,或者是可以通过进入工厂模式调回原来的色彩。
有朋友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帮帮忙啊,兄弟在这里谢过了

刚才找到进入工厂模式的方法,进去之后色彩就还原正常了。

此机工厂模式进入方法:
开机进入WINDOWS的桌面后不要关显示器直接拨电源线,然后再按菜单MEMU键,插上电源,松开MEMU键,再按MEMU键,出现菜单,且左上脚有字“F”出现,用左右按键选中“F”,再按MEMU键进入

网友:
等待楼主公布答案,。。。。个人感觉换个通用驱动板  排除下问题先

网友:
调不好的话就找一下怎样进入工厂摸式的方法!找不到的话像楼上的说的配驱动板试一下!线没问题的话那问题肯定出在驱动板了了

网友:
恩,线没问题,那就是驱动板了

网友:
测试VGA阻值是否正常, 进入工厂模式试下,或刷程序试下,

网友:
楼上的三位,这显示器的驱动板换不了,他不是一般的驱动板,他是集成在屏上那块主板上的,郁闷惨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