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000害苦我了

楼主(2011-01-09):
昨天接了一台华硕A6000 ,原来的问题是开机的时候要按键盘上的任何一个键才能显示,USB有时候能用有时候用不了,于是我换键盘排除了第一个故障,第二个要拆机了,我拆出来以后发现USB脚虚焊了,于是就加焊,这下子有钱收了啊 3百多块啊。心笑啊(开心得无法用语言形容),把机器装起来后发现开机马上掉电了,(脏话)于是我就用烙铁加焊其他芯片,又做了显卡,还是不行做了北桥,IC也换了。。。。。。很闷啊  大伙帮帮啊

网友:
你电流跑到多少掉的电啊?华硕内存不插好也会掉电的。你说清楚啊。

网友:
散热处理好了吗?内存换过了没。

网友:
掉电描述的不过清楚    无法判断

网友:
你是不是风扇没有搞好啊  那个不对也是要掉电的

网友:
掉电电流多少

网友:
现在不掉电了电流就在0.8-0.9A 幅度跑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插触模板试下!我以前碰到过!

网友:
LZ你这样描述的太笼统。。这样怎么帮你呢

网友:
如果是AMD的直接加焊CPU座子

网友:
查下它的供电电压是否都有啊!!

网友:
这个机子最多的问题就是 SIS北桥和CPU座子

网友:
测一下是哪里影响的电流跑到多少

网友:
北桥加焊或触摸板拔掉试试

网友:
把内存槽加焊一下,内存坏了也会掉电

网友:
我晕,什么都没搞清,就动桥,这样不死就怪了,刚开始有可能是没装好,动了就难说了

网友:
按照常规维修方法修吧,祝楼主好运!

网友:
换了那么多东西!!!晕!思路不对吧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