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31M 无内存供电,在线等

楼主(2011-01-09):
一块GA-G31机器,内存供电为0.4V,测试ISL6545,5脚供电12V正常,6脚FB为0.4的1/3,也正常,7脚过流保护脚为0V,2脚驱动上管的G极为0.4V。用RT9214替换ISL6545,结果还是一样。一对MOS管已换掉。请教高手,这个机器还要怎么查?还会是哪里的问题?请技术小组帮忙,谢谢
附内存供电单元电路图

网友:
MOS管G的对地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管G极对地1400多

网友:
这板搞了我两天了,唉。。。。感觉很奇怪,现在无从下手

网友:
我 如果没记错,IC控制的MOS  G的对地你这数据是不对的,你可以找其他的板子测量下MOS的G对地

网友:
我没有这种板子,请板主明示,会是什么问题?朝哪个方向维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没有这种板子,请板主明示,会是什么问题?朝哪个方向维修,谢谢老大

网友:
记得上次我发帖修的是GA-945的内存供电,有人嗤之以鼻,但我坚持思路是对的。你检查下 3K 和 1.43K

网友:
仔细检查IC的焊接质量  打L18的对地是几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两个电阻的值是对的,按照分压,产生0.42V 电压,反馈为0.14V

网友:
查一下7 8PIN的线路,应该是不正常的
还有那个店员IC可以代换吗? 还有控制极的几个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C:

7脚为0V,这脚应该为过流保护的,感觉应该是正常的

8脚是一个2欧电阻接到L18,也是正常的

网友:
D65坏,出现问题,以前修过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从哪里看出是D65坏?现在5脚有12V的供电呀?请兄弟明示,谢谢

网友:
你肯定所换的RT9214是好的吗?我有一块技嘉945GCMX-S2主板内存电压0.6V,换了一个RT9202还是不行,最后在好的板上拆了一个ISL6520换上就行了。

网友:
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在我没招的时候,一般我都是看那个顺眼我就干那个。
说实话,你这还有电路图还好,在我们这里那有电路图看, 板太多了。照样修的出来。
好好查查, 祝你早日修好。

网友:
楼主可以把这份图纸传给我吗,我也遇到问题跟你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已经换了两个IC了,结果都是一样的,感觉不可能换的2个IC都是坏的吧。IC是从料板上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兄弟,我会尽量修好的。修好了,向大家汇报

网友:
这块主板重点查一下7脚0v就不对,查一下r2889,r2887。,r2886接到什么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F:

正常的话,D65负极应该是12.7到13.7V之间的。你这个是驱动输出短路了,查场管阻值。

网友:
ISL6545和RT9214不能直接代换吧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图纸,在论坛上可以下到的,我也是在论坛上下的,你找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H:

这三个电阻是进入IO的,难道IO问题?明天断了三个电阻看一下

网友:
也有可能是有IO控制,你在查一下7脚链接的电阻和电容吧,看它们有问题吗?

网友:
想问一下,7脚应该多少的电压呢?它的作用应该是过流保护吧,电流大的时候关掉IC,现在无过流,应该电压为0呀

网友:
1脚BOOT自举端电压正常吗,C1321 C1324是否漏电

网友:
关注结果,上管输入5V正常不?GS短接没?LZ没说,我就当你没查,呵呵

网友:
思路有问题:先查输入电压和EN .
首先输入:H-MOS输入5V和RT9214 的VCC在S5状态应该是有5V .所以这个板,如果EN那里没有加开关管来拉低,EN是HIGH的话,插上ATX  POWER就应该不用上电就应该有1.8V输出。这里EN是低电位,就应该查找EN连接的线路,一定要让他变HIGH .然后在去查MOS的开启电压对不对,FB那一块先不管,反馈了,多半只是电压或高或低。

有问题,可以发短消息给我。电压没出来,都比较好修,基本输入一定要先有。

网友:
内存供电0.4 已经有供电了,电压可能是被输出部分拉低了,也可能是供电部分有开路的!
看看电容有没有漏电严重的,稳压二级管有没有坏的!2天都用了,也不差查这些小件的时间!

有时候倚重图纸也不行,图纸再不好跑线,元件烧焦的时候用处大!上来就看图纸,有时候还是很耽误事的!

网友:
另外7脚comp是过流保护?那6脚fb是什么啊  我一直以为comp是电压采样比较那,暴汗
但是按你这么说,你这个电路图上 哪个才是内存电压采样比较那?

要说你说的是错误的吧 楼上这么多人 都没提异议!不太可能还!郁闷
可我还是感觉7脚是电压比较 不应该为0v

网友(点评):
comp是错误放大端,相当于过渡保护吧,电压超过0.8V的时候关闭PWM输出,FB为反馈脚。

网友:
再一个,你已经用tr9214代换了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 9214的7脚应该是1.8v    6脚应该是0.8v 不同的板子可能有些浮动 但是0v是肯定不对~
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把7脚当做电压比较的原因,而且comp英文也是比较的意思

网友:
才发现有第一个回复 没显示!

0.4v 的供电 可能是输出被拉低了 也可能是输入有断路的地方
查查电容有没有漏电严重的,稳压管有没有坏的!看看 内存槽有没有短接,异物!既然已经用了2天了也不差查这些地方那10分20分的了!

网友:
这两个不能代换的,用I6520应该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7脚应该是个启动电压来的吧,要3.3V才开启电源IC工作,拉个3.3V给7脚看看,

网友:
南北桥供电正常吗?不正常的话应该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照29楼的思路修肯定错不了。
反正修出7脚的高电平就应该OK了。

网友(点评):
给基地学员争气。哈哈哈

网友:
一天又过去了,明天还来!楼主修好了可一定要分享奥!

网友:
问题有点复杂 慢慢测 没电压 那就从没电压那往后测 总会找到原因的

网友:
回复 网友I:

好,我重点查7脚相连的电容和电阻。我一直以为7脚是过流呢,我先按你的思路查,谢谢

网友:
唉,7脚接的几个电容电阻已经换了,还是老样子,没的信心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J:

7脚要是高电平的话那反馈的电压不也成了高电平吗?

网友:
回复 网友K:

我想问一下,这个七脚COMP和FB不是做为反馈共同用的吗?怎么成了开启信号了?怎样工作的?

网友:
回复 网友L:

仔细看下PDF,PDF里有详细说明,我看英文不好,只看到了SHUT DOWN,关闭的意思吧?当此脚电压低于0.4V的时候。前面我在38楼贴了图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L:

看楼主的图,7脚连线上有个EN.
我把9214上了两个图,一个受控(1.8V),一个不受控(1.5v)。
受控都是通过控制7PIN来实现的。
楼主的图如果不是受控,应该插上ATX 24PIN就会有输出。
我的这个图受控,插上ATX 24也有电压输出,只不过开机后,关机S5状态,是通过BIOS来控制SLP_S4#使它变LOW,这样7PIN就变LOW了。

网友:
看来 RT9214 不能直接替代ISL6545。

网友:
明天买个6545换上吧,找遍了料板,都没找到这个芯片

网友:
技嘉板子有些怪异之处,建议把CPU和内存条都上起再看看。

网友:
RT9214,ISL6545这两个不能代换啊..ISL6545好象可以用RT9202代换..
你试一下看看....我以前也修过类此于你这样的情况啊..我的板好象是技嘉945的.换上RT9214后,电压只有0.几V,我自己在想会不会RT9214不能代换呢,我就拆一下RT9202换上去,
换后一切正常..

网友:
看BOOT脚有没电压,自举升压电容看下。

网友:
2个ic不能直接代换是主板维修学习区 第一个提出的   经验不错
王大圣 的分析图文并茂 而且也能得出不能代换的结论偶像

网友:
回复 网友F:

1脚5脚7脚的电压分别是多少?

网友:
要其它电路没问题,是不是北桥啊!我是新手

网友:
回复 网友K:

还是不太明白,这个反馈电压怎么成了开启信号了,应该说电压不对至多不能持续供电吧?怎么能算是开启信号。。。

网友:
没听说,9214和6545在不改外围电路的情况下可以代换,它们的内部参考电压,和自举 电路都不一样,不改这两个,就直接换,能好才怪,不明白就看看芯片的DATASHEET

网友:
主板终于好了,RT9214替换不了,我买了6545装上去就好了。谢谢各位的解惑,非常感谢!

网友:
那就是IC的问题了,其实测量一下几个关键脚电压是否正常,正常就直接换IC了

网友:
应该是供电芯片本身的问题,一般供电IC代换用原型号代用!!!!

网友:
回复 网友K:

翻出原图看了下,再问了几个朋友,算是明白这个原理了,谢谢~以前从没注意过这里,从不查这。。。看来对电路还是了解不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