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 时能开机时不能开机!加焊北桥后跑E1

楼主(2011-01-09):
接到客户
笔记本
,故障为时能开机时不能开机,但是我接手的时候肯定是不能开机的,我觉得可能是北桥空焊了,加焊后能开机但是不显示,插检测卡提示E1 电流跑到0.7左右就不动了!求解答!
笔记本

网友:
内存换过了吗?不开机的时候供电正常吗?内存槽是不是虚了。

网友:
建议先加焊内存槽,不行再动桥,我前天接了个X31有时开不了机有时蓝屏加了内存槽以后试机到现在也没出现问题,晚上在没问题就交伙收钱了

网友:
E1是不过内存,也就是说内存没工作,有可能是你北桥没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