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清理的时候需要注意!宏基机器

楼主(2011-01-09):
今天来了一台宏基。说清理 。报价。
拆机清理完毕。发现红屏。 抓狂中。。
发现屏幕红的异常。不像灯管。屏线接主板的口插针的接口。后来发现针弯了。
提示:很多机器都是插针的。所以大家小心。

网友(点评):
这个只要搞维修的应该都知道! 可能对入门的有用吧!

网友(点评):
修本本拔接口给大家一个经验:买一个那种大号粗点硬些的镊子,用镊子尖两边平推接口,这样拆下来的接口保证百分百不破坏原样

网友(点评):
我也插弯过,掰直了就行,还没遇到插短针的

网友:
插针的机器在修的时候是要小心一些的  经常遇到搞断的

网友:
版主说的很对,好多机器都是插针的而且针多并且小。最需要注意了。

网友:
只能说明一点,野蛮施工留下的隐患!

网友:
我碰到了绿屏也是针没插好!

网友:
还好,平时我会小心一点。
当然,以前修电视、VCD时也是吃过亏的!

网友:
也 是哦,原来也运到一个V3000的机器也是屏显接口针弯了。
还有IDE硬盘也是。

网友:
要心细啊,仔细啊 那针又多,又小

网友:
还好是针弯了。如果是屏线断了才抓狂,浪费很多时间。

网友:
清完不过cpu了才抓狂

网友:
嗯,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
挑回来就没事了嘛

网友:
这个问题老手都遇到过,印象最深的就是最初拔台机硬盘的IDE线总是把硬盘针拔歪。修本本拔接口给大家一个经验:买一个那种大号粗点硬些的镊子,用镊子尖两边平推接口,这样拆下来的接口保证百分百不破坏原样,我一直这样使用,从未遇到这种恼火的问题了。

网友:
拔坏了大不了就飞根线就好了

网友:
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
嘿,,学习学习班!!看来以后还是多注意咯
!1!11

网友:
我 的 电脑 做了 一次清理  最后 也  是 这样 !后来换了 个 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