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不定时暗屏

楼主(2011-01-09):
接了个T43 不定时暗屏   开始以为小毛病没提在意   测高压主供电有时过不来  就直接把6脚管子直连  没几天又回来了 故障依旧   换高压   没几天又回来了 故障依旧   拖锡H4 H8 故障依旧  十次开机9次显  甚至20次一暗   有经验的朋友给个信息  活太多   实在没时间细致的测量了

网友:
直接改个通用高压了

网友:
暗的时候看缺电压么  如不缺就是高压和灯管了

网友:
找到原因了  只是还没修    是主供电有时偏低引起的   刚测了下   主供电不到11V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是你说的这样故障我就不上来求助了   不过还是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
老大暗屏直接就搞高压部分啊
还搞什么主板啊!

网友:
这就对了,有时只有11V左右就是误认为是电池在供电,你查下只有11V的时候是不是连3m与5M也没有,这种情况有时就是TB的第二脚元件损坏导致的

网友:
我认为这种问题还是灯管老化的站多数,只是建议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要是换个高压就可以解决 我就不会这么郁闷了   高压我换过的  控制电压一直都有   主供电我直连过去的   只是暗屏都是很偶然的时候才出现   出现的时候都没办法拆机测量    灯管确定是好的   高压确定是好的   控制电压一直都有   主供电我直连的  休眠开关我直接拆了    要是按你说的那样的问题  我就不会郁闷到发帖子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20次开机只偶尔一次暗屏  应该不会是灯管引起的  不过不管怎样我明天都要把灯管换掉了   主要是我这个打工的没时间去详细测量   大部分时间要为老板的效益着想  赚人家薪水  就要为人家效益着想不是吗   要是我自己的店面  这机器退也好  长时间测也无所谓的   一个打工的把自己的时间卖给老板了   详细测需要时间 影响别的维修  不详细测吧 还搞不定   快来年了   郁闷的不行 这个机器看来不细致的测试不行了

网友(点评):
是灯管电流值偏大正常值太多引起高压条保护了,不知道你能不能明白?除非你能分析高压条电路取消高压的过流保护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呵呵,兄弟我也是跟人打工的。
   的确,最近遇到几个不稳定的暗屏的都是灯管引起的。
特别是一个R51单位客户,气死人了。
也是开十次都是好的,就是偶尔一次暗屏。当我拆开灯管就发现问题了。

网友:
先换个灯管试试看

网友:
已经修复了  懒惰害死人   换过灯管就好了  实在惭愧   这么简单的问题 修了快十天了   我有罪  我该死

网友:
楼主不必难过自责,我也有碰到过,一直都不相信,但是最后也跟你一样换了灯管就没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肖哥,,NB

网友:
我说高压部分吧
高压部分只有高压条啊?
灯管也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