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神舟HP550机器喇叭无声音维修一例

楼主(2011-01-09):
嗯嗯嗯 我需要加分啊。版主需要加分。大家支持下。拉下票.正文在下面!

机器拿来时候喇叭没有声音,排除驱动和喇叭问题后,开始拆机。测试声卡各引脚电压,时钟,都正常。因为声卡引起没有声音的板子修到很多,想走近路,结果换了声卡268后,故障还是依旧。看来只有老老实实的测量信号了。测量声卡35PIN36PIN有音频信号输出。

断定声卡电路是OK的,于是再检查功放电路第5PIN 17PIN音频输入信号正常,
接着检测功放供电+5VAMP正常,查功放19PIN SHUTDOWN#信号不起来(这个是低电平有效,常态应该为高电平才对)
查此相关电路,断开D30二极管,发现19PIN电压信号正常,测D30双二极管1PIN2PIN,发现第2PIN VOLMUTE#为低电平信号,初步判断就是这个信号在做怪。追查此信号到EC121 PIN
检查EC,发现此EC被人更换过,而且焊接不是很好,加焊下EC后,测试OK

网友:
这个没图纸的话估计修起就没那么快了哦

网友:
看来修本本还是图纸重要啊!

网友:
修本本没图纸还是没那没快的

网友:
LZ能告诉我35、36输出的是多少V吗??

网友:
其实焊接不好并不明确, 因为19脚被拉低只有
1) 19脚与周边相邻脚短路, 相邻脚正好有接地的或有低阻电路.
2)这个芯片有问题了.
但脱焊是不可能拉低19脚的.

网友:
19脚是攻放关短控制端,喇叭有声时此脚应该是低电平,也许在EC的别的引脚有问题。不过还是佩服你的思路分析的明确。喇叭正常后测没测19脚是低电平还是高电平。

网友:
问下楼主怎么判断D30第二脚应该为高电平的啊?我是新手不太懂

网友:
就是说断开SHUTDOWN 后有声音,此时SHUTDOWN 为高电平。D30 2 脚正常也应为高电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想问下上面这两个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用的,看到很多的地方都用到 但是弄不懂有什么用,我理解的是是不是这两个信号为高电平时那个19脚的电压才为高

网友:
回复 网友B:

D30是一个逻辑与的关系,1和2 脚都为高电平是才输出高电平

网友(2011-02-23):
  看版主分析那么容易,可到自己修的时候就纳闷了,不知道咋下手了 没有版主那么清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