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4000电路图看不懂

楼主(2011-01-09):
这个电路怎么导通呀?还有D15,BC51,C274起什么效果呀

网友:
首先 你得简化这个电路,来看它怎么导通。
1.忽略电容,当作是断开的。
2.当DC-JACK接上,Q2的2PIN,AD_OFF  LOW时,Q2  1和3PIN不导通。P管Q1的1PIN为HIGH,2,3不导通,3PIN有得R15+R14分压点,如果电压达到U1的工作条件,就输入AD+
3.Q2的2PIN,AD_OFF  HIGH时,Q2,  1和3PIN导通。P管Q1的1PIN为LOW,2,3导通,3PIN电压为DC_JACK电压如果电压不符合达到U1的工作条件,U1关闭。

网友:
这个只是隔离保护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