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一个像1117一样,比较小的三个脚元件

楼主(2011-01-09):
有一个像1117一样,比较小的三个脚元件,是面写着二排字,一排BA一排RQ.是什么管来的
求助

网友:
好像是双二极管吧

网友:
稳压或大功率输出的吧

网友:
测电阻吧,至少可以判断出二极管,场管和三极管

网友:
看看图吧 不好说

网友:
先用表二极管档位测试一下,就可以知道是什么管子,既我所知应该是开关三极管,你参考一下

网友:
看在板上的标注符号,若是IC或U,为集成电路(多为调压IC);若是Q或T,为三极管(多为高压板的功率管,低饱和电压)。

网友(2013-03-21):
是L1117这到底是什么元件啊帮帮忙大家

网友:
没图不好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