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顆電解電容相同容量耐壓 但體積相差很多可用嗎

楼主(2011-01-09):
雅佳cd機用了十五年 發覺內裏有兩顆電容漏液體 一顆16v3300uf 另一16v2200uf 於是換過新 兩顆新同一牌子nichicon 其中新一顆外觀綠色16v3300uf比壞那顆體積細很多 點解 可用嗎 照計新那兩顆3300uf體積大過2200uf 但2200uf體積大過3300uf為何 請指點
謝謝

网友:
可以的,放心换吧

网友:
你那个是劣质电容,肯定没有原来的好,容量会大打折扣的。

网友:
没问题,不过要注意一下耐温是多少度,还有初步测一下新电容的大致容量。

网友:
回复 网友A:

謝謝回覆
耐溫105度 為何新那會細咁多呀

网友:
相同材料和工艺制造的电解电容耐压高的体积较大是肯定的,由于材料及工艺技术的进步,目前生产的电解电容器体积比十多年前小很多(容量、耐压相同)。 一般来说和容量成正比,能储存的电量越多,体积就越大。耐压不同体积也不同,当然和材质,电解液,生产商的工艺水平也有一定关系,水平高的能做的小些 ,一般情况下,同规格的电解电容,体积小的往往生产工艺比较好,性能多值得信赖。过孔焊接的电容与贴片焊接的电容同样的容量和耐压体积有明显差别,贴片焊接的电容往往体积要小的多。主要和材料、工艺有关。

网友:
能用但不一定嫩用多长时间

网友:
材料,工艺,但也不乏劣质产品

网友(2011-02-10):
材料,工艺不同,一般没问题的,放心用吧·

网友:
容量电压一样就可以用的.

网友:
CD机的电容,你可以并一个一样的,那样好些,只要电压相同,容量大些的好,不过你认为那个电容容量不够的话,就并个啦,没问题的!

网友:
放心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