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主板M4A78-AM报错

楼主(2011-01-09):
键盘不能用。。。
主板型号是:M4A78-AM

网友:
BIOS刷了没? 我修到过这样的板子。
刷BIOS就好了

网友(点评):
谢谢。家里没有BIOS机呀。

网友(点评):
重刷BIOS一定会好

网友:
很多主板都是BIOS坏的,你自己要搞一台的。
我看别人软刷的, 不知道怎么刷。
你自己找找看, 如果可以的话,你还能省下来一台BIOS机呢

网友:
bios出错了,刷吧

网友:
找个差不多的板子 热拔插吧 那样用软件 还行 就是危险点

网友:
插个小喇叭应该会长叫,BIOS问题

网友:
把硬盘重新分区,我碰到过。是系统有问题。

网友:
清一下bios试一下呗,不行再刷呗。

网友:
我上次是换根内存好的

网友:
又换内存好的,有重新分区好的,如果楼主都采纳了,不就是在瞎蒙吗,哈哈还是BIOS问题几率大,不过楼上说的也有道理。

网友:
电压阻值都正常了吗,如果都正常了就先刷BIOS   在不行就换掉IO

网友:
这字面意思就是BIOS出错嘛,关键盘何事。

我前晚修到一块华硕板,本来不通电,修好通电后发现也有此故障,把内存条换了就好了。

网友:
BIOS问题我修过,重新搞一下就行了

网友:
刷BIOS就好了

网友:
先清一下BIOS,不行再刷BIOS,应该可以的。。。。~~~

网友:
昨晚刚刚修到一块跟你类似的主板,出现这个错误一模一样,我这块的话:清除CMOS,清扫内存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