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电动车充电器加了个风扇

楼主(2011-01-09):
小刀电动车,充电器在使用时发现很热,想加个风扇散热,找了一个杂牌电源的壳,一个12厘米风扇,一个可调电压的充电器,改装成了如下一个东东

改装的过程中在测量充电器输出电流的时候发现只要是一接触表笔,充电器的0.5欧保险电阻就会烧坏,没有一样的,就换了个1欧的普通电阻接上了,不知道这样做会不会影响到充电器。
还有就是现在充电器在充电中还是会吱吱响,但是不接电池就不会响,输出电压55.9V,正常吗,吱吱响这是什么元件故障?
以上2个问题会不会造成缩短电池的使用寿命,希望大家帮忙解答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点评):
这个电阻接在哪的?这么小,一般是限流或者取样的啦

网友:
吱吱响是开关变压器在响啊,负载过重的时候它就会这样响的,输出电压55.9V,你的电驰不是48V的吗,如充电的时候还是55V你就要调低一点了,空载是55V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点评):
大电容也有可能发生

网友:
回复楼上朋友,55.9V是空载测的,改装之前也是吱吱响,但是声音小的微乎其微,现在好像稍大了一点,另外,所有电解电容都测了,容量小的按照标称的规格换过,散热片上的8N60管也换了,还是没解决响的问题,期待解决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前也响 现在声音更大了  是不是 你换成电源壳的事  共振了    你把螺丝上紧些  在加些配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楼上朋友,不是共振的问题,是电路板元件发出的吱吱响声,关闭风扇也一样响

网友:
改装后的充电器从昨天晚上10点开始充电,充电到今天中午12点还是没充满,正常充满是一个红灯一个绿灯,现在还是2个红灯,测量电池电压比充电前有所提高,现在是50.1V。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求高手解答

网友:
充电电流大了就发热,电流取样电阻应为0.15欧,用了1欧的肯定不行。

网友:
回楼上朋友,取样电阻换了个0.15欧的吱吱响的声音确实没有了
充电时间超过12小时了,充电器还是显示2个红灯,测量电池电压53.2V了,就干脆不充了,充电器不自动停止充电是哪里的故障呢?
lm3842已经换了新的,还有ST LM324 贴片IC是不是坏了,如果坏了怎么检测呢
懂的朋友帮忙啊,着急

网友:
LM324是电压比较器,也叫运算放大器,这个东西没有官方的数据测不出来的,主板上很多这个IC,你可以换一个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