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30A不充电修的我头大,请理论大师帮我分析MAX8724充电芯片工作原理

楼主(2011-01-09):
  原始故障:送修时电源适配器正常开机,装电池5A短路。
  个人分析为保护隔离MOS管不受控,拆机检测,该机充电芯片为MAX8724。
  查保护隔离管PQ60 PQ42无击穿,上电测PQ42 23419V567819V,故认为PQ42不受控。好了,测PQ42 1脚果然低电平,此管为P沟道管,低电平导通,根据图纸可以看出PQ42控制极G极受控于PQ8,此管为PNP三极管,同样低电平导通,测PQ8 119V3OV2脚不稳定,在10V左右浮动,这里有个疑问,PQ82脚与PQ604脚同为控制极并且相连,电压相同,作为开关管同为高电平截止,低电平导通,这里PQ8截止,而PQ60却是导通的,可能是本人对三极管跟MOS管的特性还不是很了解,这里先不管它。
往下查发现这一路经PR166 10K电阻到PQ563脚,PQ56N沟道MOS管,很明显,当PQ562脚为高电平时此管导通,PQ8的控制极经PR166拉为低电平,PQ8导通,PQ42截止,实现了保护隔离。
实测PQ562脚为高电平,于是怀疑PQ8损坏,修到这的时候犯了一个错误,把PQ8取下用细铜线直接把13脚相连,上电马上闻到一股烧焦味,断电没发现有明显烧痕的元器件,于是先换掉MAX8724,再开机待机005,测PQ42 D端已经为OV,触发正常亮机,于是把铜线取下,把原管装上发现待机又回到001,跟原来的故障又一样了,只好把PQ8取掉,由于没有同样的料板,找不到相同的三极管,就找了一个PNP的三脚MOS管装了上去,现在肠子都悔青了,上电待机OO5OK,装电池,用电流表接上19V,电流表电流从005-025-185,电池指示灯一闪一闪,心中暗喜,一分钟不到电流回到001,拆下电池,测VIN已经没有电压,关掉电流表万用表测到刚装上去的MOS管已经击穿。花了半个小时找个了同型号三极管换上去,待机电流恢复正常,装上电池正常充电,以为维修至此结束,关掉电流表再开,电流忽高忽低,在001-025-001之前徘徊。
好了,新的故障来了:单用电池可触开机,单用电源也可触发开机,先插电源再装电池可正常充电触发开机,先装电池再插电源电流在001-025-001之前徘徊,不充电不触发。
经过半天的时间研究发现:
1,
单用电池,PQ60工作在导通状态,10V隔离在PD28PD29PD30的负极,正极没有电压,MAX8724 11ACOK#为低电平,这个不知是否属于正常,还望高手出来解答
2,
单用电源,MAX8724 11ACOK#为低电平,再装上电池,MAX8724 11ACOK#还是低电平,正常充电,这个应该是正常的。
先装电池,再插电源,MAX8724 11ACOK#忽高忽低,就出现了现在这样的故障。
在这里请教一下各位大师几个问题:
1,
MAX8724
在单用电池的情况下有没有工作,因为本人单用电池只测到MAX8724161819262710V左右的电压,8脚SHDN有1。4左右电压,2LDO无输出,4REF12REFIN11 ACOK#无电压
2,
如果MAX8724在单用电池也处于工作状态,那么需要哪些工作条件,ACOK#是否会输出高电平
3,
最直接的,出现这种故障究竟是何原因,呵呵
最后补充:IO换过,8724换过,取下PQ58先装电池再插电源烧PQ60,取下PC122先装电池再插电源烧IO

网友:
大师,版主都在么,出个声呗,在线等了好久了

网友:
大师,版主都在么,请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发现2个问题不知道对不对,
PQ42不是不受控制,而是用电池使用时才会导通,看了半天发现这是个放电的管子.

至于PQ8,2脚的电压应该是通过应该是用PQ4来控制的。
D/C#为高电平时PQ60截止

我就看到那个PQ42那个管子很奇怪

网友:
ACOK#波动的时候
8724 10PIN  ACIN是否波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ACOK#波动的时候
8724 10PIN  ACIN也在波动 ,1PIN DCIN也在波动,波动的范围比较小

网友:
回复 网友B:

1,PQ42在单用电池的时候是导通放电的,插电源的时候该管要截止,起到保护隔离的作用
2,PQ4在电路图上是标示没有安装的,实际上在板上也是没有安装的,PQ8跟PQ60其实是受ACOK信号控制的

网友:
图中的D/C#是什么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C:

IO发出来的!

网友:
大师出来讲讲呗~~~

网友:
查ACIN波动的原因
可以先翘起8724010PIN
测量板子上的ACIN是否波动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看过图纸,是IO发出来的,但具体是什么含义呢?我问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哥哥,我是来求助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你好,如果翘起8724第10PIN,ACIN没有输入,ACOK#就没有输出,可以视为低电平吗?不过我看过8724PDF 文档,好像是个比较器来的,如果ACIN为低电平,ACOK#就应该输出高电平吧?

网友:
要找到引起ACOK#波动的原因
确定ACIN是否稳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断开10PIN ACIN,ACIN稳定,ACOK#果然一直低电平,先装电池再插电源可以正常充电了,但是问题是当电池充满后IO发出的D/C#无法控制8724关断电源充电,这样电池会不会被充爆啊,或者说电池的寿命会减短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大哥,我也是来学习的。看到图中有个信号不明白,所以来求教下您的。因为关于PQ42和PQ60的导通的条件和你有点冲突,但因为这个信号不是很明白,所以来问问你

网友:
断开8724 10脚,只是为了确定ACOK#波动是否因 10脚输入的ACIN有关
既然换过8724
注意一下PC95

PQ58 PQ57及其周边元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PC95 PQ58 PQ57以及跟之相连的元器件都换了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