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IBM注胶的机器怎么拆?

楼主(2011-01-09):
最近碰到很多的机器都是IBM的注胶的,拆了的时候不是掉点就是废了,
我一般用BGA拆还是一样,都是保板不保桥的,
最后都是失败了,
有什么好的拆胶的方法吗?谢谢。。。。
方法

网友:
温度稍微调高点,等确定所有的锡都熔化后用摄子轻轻挑起桥。

网友:
温度高一点,掉点是锡没化你就拆了,不掉才怪呢。。。。板子只要不起泡,温度只管高些。。。。

网友:
板子起泡是受热不均匀,

网友:
先用风枪加热等胶软一点用镊子平平的把胶挑掉然后拿BGA上面加热等锡珠完全融化用刀子轻轻往上翘撬动了再取就不会掉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