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装系统

楼主(2011-01-09):
在寒风刺骨的深冬,鄙人还是有业务的,就是装系统,嘿嘿。今天上门台式机装系统,在对用户C盘资料做了必要的复制之后,开始从光驱引导。不料不能从光驱引导,可能光驱坏了,开局不顺,有点不爽。用U盘吧。先把CD-ROM格式的插上去,调好BIOS,居然也不能引导,直接滚动条进系统了(此机还能进系统)。想到可能USB接口坏,换一个吧,老样子。有点紧张。换了一个HDD格式的U盘,调好BIOS,也不能引导!换U口也一样。难道此机子所有的USB口都是坏的?此时所有的招数已经用尽了。无奈之余,进BIOS转转吧,这一转发现问题了:USB接口被禁用----是Disable!   调好之后重启电脑,CD-ROM格式U盘的安装界面率先呈现出来。剩下的就是例行公事了,平淡无奇。
总结:对电脑维护来说,BIOS的设置是必修课,必须学会。当然要循序渐进,在实战中学习。

网友:
恩 是该注意拉

网友:
这个是必须的。。usb接口要全开。。。再说了。。现在基本上不用光驱了。。除了u盘不能引导外。。。

网友:
是哪个宝器把USB端口关了的哟,那他之前应该也是USB端口都不能用吧

网友(点评):
只是进系统前不能用,进系统后可以用。

网友:
一般做维护的都是些小问题,我个人认为除了精通BIOS设置,还要精通各种系统及优化,最好熟练应用注册表。

网友:
说的对,在实战中多学习,积累经验。
如果你对BIOS设置不太熟,可以恢复出厂设置,然后跟启动有关的选项再设置一下。

网友:
USB CD-ROM是什么量产工具  可以提供下吗

网友(2011-02-18):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改两次BIOS启动项不行,我就再看看BIOS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是联想的品牌机。恢复出厂设置也是禁用USB的。
原因是联想提供给某些行业,要根据客户的要求进行关闭。

网友:
要熟悉BLOS设置才行啊。楼主经验不错

网友:
一般恢复BIOS默认值。

网友:
这个进系统前不能用,进系统后就能用了?

网友:
这个是最简单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上所诉 是不是可以进糸统后U盘如带PE 是否可以直接进PE装糸统呢? 菜鸟问

望能加好友方便请教! 谢谢@

网友:
习惯加载一下默认设置

网友:
不会设置BIOS的,一般放电是绝招,出厂设置时一般都是最全面的引导设备(开机时可尽量减少检测加快开机时间)

网友:
怎么学习BIOS呢?有没有这方面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