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5主板跑C7C6

楼主(2011-01-09):
精英945主板诊断卡跑C7C6,用2位数的诊断卡跑D1,内存的供电,时钟,AD线,SPD,系统总线,都测过了没有异常。北桥的供电也正常,压北桥和南桥桥不起作用CPU也换了,内存换了好几条。头一遍刷BIOS跑马跑到7F跑完了,我断电插上显卡想试一下结果又不行了还是C7C6,又换了一块BIOS刷上还是不行,确定没有虚焊,现在没有思路了,不会是北桥有问题吧?不知道IO坏了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C7C6还是没有过内存呀,应该是北桥了

网友:
楼上说的正解,但不一定是桥问题

网友:
查一下键盘口供电正常吗?在查一下其它外设。

网友:
把北桥加焊一下试试啊

网友:
已经确定是北桥了!

网友:
精英945的板最多毛病就是CPU座虚焊,你试压一下CPU座试一下!!!我以前修好过精英945的板,大部分都是座子的问题,其他就是电源管理IC的问题了.

网友:
c7代码 测io周边 两个时钟复位 串口并口!

网友:
今天把北桥和CPU座子都加焊了还是一样跑C7C6,IO没有找到一样型号的,郁闷啊!

网友:
如果是2位数码卡跑D1的话IO很大的可能

网友:
IO好像是83627GHF来不知道用什么的能代替

网友:
ECS的主板2位卡跑D1,插上显卡看是否已经显示

网友:
我昨天遇到一块华硕板也是跑C7,个人认为应该是NB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