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映泰754针板子跑代码50

楼主(2011-01-09):
BIOS刷了
IO换了,
问题很奇怪,,
CMOS电池一放能跑过50显示正常,进BIOS随便改点东西,F10保留,然后又回到了代码50死在那里了。。。
又把电放了又能开机了。。。。
这是什么问题? 电压都正常,,北桥加旱过 BGA加的

网友:
北桥是不是nVIDIA c51的 北桥问题会引起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客户拿来的时候是不过C1,压下北桥能过,于是加旱北桥。。能开机,BIOS一设置就跑50死在那 了。。

网友:
桥坏了吧,重新植株。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CPU在换个试试吧。。CPU坏也会引起这样故障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了个2800+也是一样的。。。
本身是2500+

网友:
桥虚焊造成的,其他地方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32.768晶振换下  不行就还得干桥了

网友:
没有加焊好,再加焊

网友:
北桥空了,上BGA加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