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索15寸液晶求助?

楼主(2011-01-09):
尼索15寸液晶,先是主板爆电容,换新后,高压条打火,换通用高压条,总体底色没有原来好,看起来不舒服,很累眼。
不知是哪里问题??
主板
求助

网友:
测下灯管是否有问题, 可能灯管老化颜色很黄发暗

网友:
灯管换了就好了

网友:
高压板烧坏的话灯管有可能也坏。

网友:
如果灯管没有坏的话就是高压不够高

网友:
估计是 灯管老化,,在加上 通用高压条 功率 不够 造成的

网友:
第一可能是 灯管老化,你可以吧灯管拿抽出来点,看是否发黄,或者泛红

网友:
第二可能就是高压板输出的功率不够,灯管点的亮度不够

网友:
灯管老化了吧。

网友:
一般是灯管和高压条问题。

网友:
你把驱动板的24c02去掉通电试试,然后再把24c02焊上去,应该颜色能正常了

网友:
嗜水无痕
的帖子
24C02去掉后还能显示吗,再焊上去就正常了,请问这是什么原理啊?

网友:
燈管換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