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1-01-09):
接一台理光MP2000SP复印机,打印时整张纸都是黑色规则竖线,并且每次打印竖线都不一样,但都是从上到下的竖线,内容可以打印出来,见下图,找了鼓和刮板,故障依旧,请教是不是激光器还是其他问题?谢谢!
问题

网友:
我对复印机维修不行,但论坛里有人用在激光器口的加一个纸片再打印来测打印机的激光器,不知道这个方法对你有没有用。

网友:
看看刮板是不是不行了。

网友:
刮板或 磁棍和磁棍刮板有问题 跟激光器没关系的 这个我可以肯定 换个鼓肯定OK

网友:
我想都是显影部件出问题

网友:
补充一下,你或者试擦一下反光镜

网友:
擦了下激光器OK了

网友:
载体换了没?

网友:
清洁激光器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