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电平控制开关的电源高压一体板如何加通用的高电平开关 ...
低电平控制开关的电源高压一体板如何加通用的高电平开关的高压板

楼主(2011-01-09):
通常维时遇到低电平控制开关的电源高压一体板如何加通用的高电平开关的高压板,想通过改电路的方式,谁有好的方法。分享给大家。
电源
方法

网友:
加一个74非门可以的噢。7414

网友:
简单的就一个 三极管 2个 电阻 做一个倒向器(反相器)

网友:
下面在几种方法你试下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加个9435A 这个以前是用到屏供电做开关用的,这个是最便宜最方便的,而且到处都可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