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机器屏不显示维修一列

楼主(2011-01-09):
客户机器送来时候说机器不能显示,外接正常。经检查故障如客户所描叙。估计是屏这块不良。拆开机器。正准备找屏测试。想了下,还是先量量吧。
首先测量屏接口的供电,VIN
+3.3V
正常。

接着测量BL_ON信号(屏开启信号)。发现此信号无电压。那就不是屏有问题了。
修到很多屏开启信号没有起来的。基本都是显卡不良所致。这个机器没有显卡芯片。只有个屏解码芯片307。上图先
量解码芯片周围电压,时钟都正常。想换个307芯片。手上没有。叫徒弟在淘宝上面找这个芯片,自己在慢慢摸索着。
对着图纸追查BL_ON信号的线路
发现屏开启信号在开机后D16二极管C级有起来一个3V电压。也就是说307已经发出了屏开启信号
想想是不是D16二极管坏了,换了一个二极管,3V电压还是没有过来。会不会是LCDSW信号不良把电压拉掉了。去掉D17后,仍然不能起来3V。接着去掉电阻R283。这个屏开启信号基本已经孤立了。应该要起来了。电阻R288100K 也是正常的。排查了半小时后,忽然知道自己有地方给忽略了。就那小电容 C371。去掉电容测试开机 3V过来了。屏显示了 。马上叫徒弟不要订芯片。还好卖家没有发货   到此!! 收工!!!

网友(点评):
楼主条理清楚。 是不显还是暗屏?

网友(点评):
你没测对地阻抗吗??

网友(点评):
好东西 我明天来给你加分

网友:
为什么去掉电容后就正常了。不用重新换一个电容吗?

网友(点评):
滤波电容,坏了,阻值偏低,把电压拉低了,信号电压,电流不是很大,滤波电容去掉问题不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准确的做法是应该换一个上去。图省事去掉也没有大碍。

网友:
回复 网友B:

板子是ECS U50SI的,遇到的大都是屏暗问题,换个小三极管就OK了

网友(点评):
没有绕圈子就查到了三极管不良 。可见楼主功力深厚。有时间发出来大家学习下。

网友:
我修一台HP外接正常屏不亮, 没有LCDVDD  接19V过去把3V给端接了  一上电立马烧板子,  现在还放在我那,   不知道烧坏多少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惜啊!
我也碰到一堆这样的板子,还放在手上,打算先做了显卡再说。

网友:
按道理LCDSW也要被拉低吧。。。学习了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请问下!去掉元件(还是更换元件)去掉了元件不补上不怕烧板嘛!

网友(点评):
烧板是不会的。这个滤波电容。精确的讲应该是要换一个上去。在这里省掉他也不会影响的。

网友:
胆大心细,这个电容不上有没问题

网友:
按我一按都是修北桥的!!!

网友:
电容不上~~时间长了会坏屏的哦!!杂波没有滤掉!!

网友:
是暗屏吧??

网友:
你那个应该是反馈信号吧,,,电容对地了,把电压拉低,,当然就不工作了,,,不过有图就是不一样,,楼主加油

网友(点评):
开启信号,非反馈信号

网友:
没有BLON应该是暗屏吧  楼主的是不显吗

网友:
学习了,我手上刚好也有一个加电不显的,芯片组跟上面的差不多,都是SIS的,给我提供了维修思路

网友:
细节的东西很重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