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借鉴的经验)修好一块不减内存的板子

楼主(2011-01-09):
今天送来一块板子,报警一声长响,诊断卡显示CO,C1,00,A7就不动啦,一直报警个不停,换了几条内存都不行,内存槽也清洗了一下,故障依旧,查内存供电有2.5V左右,没问题,内存电路草草的测量了一下,也没发现短路的地方,元器件也很好,就是一直检不过去,前几天就遇到类似的情况,诊断卡是跑E1报警,见老板重新做了南桥好啦(不是太明白),心想不行就焊桥,俩桥都加焊啦,嘻嘻,可是还是不行
然后从网上查,说可能是内存附近的场管性能不良引起,心想,做吧,然后给风枪上电,直接从废板中吹下一个MOS管,换上后,哎,还真过去啦,呵呵,这个问题实在是让我有点匪夷所思,本想重刷BIOS,再不行就做桥啦,没想到,方法如此简单,真是学习啦
刷BIOS

网友:
供电正常啊晕好奇怪。

网友:
正好我也有块这样的故障板 参考参考

网友:
看完很纠结.修起来更迷糊了.呵呵.

网友:
技嘉845GV的北桥供电管有时候也是供电正常,但就是不跑码。换了就OK了~
性能不良导致的!

网友:
也许这个地方用试波仪 就能看出问题了~ 性能不良最郁闷 不好检测

网友:
你可能是空载量地 加上内存负载过重 电压就不稳定了吧

网友:
挺历害的么。。不过内存你的查下供电呀VTT。。MOS的电压呀

网友:
MOS管的带负载能力降低,碰到过。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难找,我也遇到过。以后参考参考~~~~

网友:
很纠结,查内存供电2.5V, 怎么又是管子性能不良?不理解?????

网友:
唉,我也郁闷啊

网友:
MOS管的质量没过关 虽然供电有了 但总体性能没过关 这类的毛病很难找

网友:
总结,内存不过量各个电压正常 ,别的地方查不出毛病 的话就修内存及内存相关电路

网友:
这么糊里糊涂的修,修好了也没什么意义?内存工作的条件很多呀?只测量个主供电怎么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