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三轴控制卡故障

楼主(2011-01-09):
一台西门子轴控制电路板,用户反映XYZ轴其中一轴出现问题,机器不能运行,拿到其他维修公司未能修好,送来本公司维修。用在线测试仪对比三路各节点曲线完全一样。分析电路板上数字部分是5V供电,模拟部分是±15V供电,接好各部分电源,电源接通后,只见开始时XYZ三轴电路指示LED按相同的规律闪烁,但一会儿后中间部分的指示灯有一个绿色LED不亮,顺此绿色LED检查,发现信号是从某一轴电路的FPGA芯片出来的,通电后无意中用手指按压此芯片,绿色LED又亮起,遂将此芯片密集管脚用烙铁重新补焊一下,再通电试机,三路指示LED状态完全一致
(转自深度工控维修实例

---------------------------------------------------
点评:这个维修思路不错分享
思路好在维修之前仔细观察,再按流程检修

-----------------------分享好贴版主给加分鼓励啊

网友:
港口码头无线终端不能接收信号
点评:这个维修思路不错,一起分享

一部港口码头使用的无线手持终端,用户反映接收不到信号,有一个好的终端做对比,按先后顺序首先对端子脚VI曲线对比,然后对芯片脚作对比,最后对其它节点做对比。在对芯片脚作对比时,发现有一个脚有微小差异,好机的一脚对地呈小电容特性,坏机却是电阻特性,循此脚检查,发现坏机上一只10nF的小贴片电容两端有260Ω电阻,而好机此处电容两端是180kΩ,拆下此电容,万用表测量容量又完全正常,也无短路,VI曲线也正常,在电容取下的情况下再量电路板上电容位置的电阻为180kΩ正常,认为是电容下面污物引起的短路,又查此芯片脚,是一个积分输入,确认信号的好坏与此电容有直接关系。另将电容下面的电路板部分用棉签沾无水酒精清洗,重找一个相同贴片电容焊好。(深度工控维修实例)用户试机正常

网友:
一台湾产变频电源,输入220VAC,输出0~300VAC,40~60Hz可调正弦波电压,用于小家电产品电压适应性的测试。故障是一上电变频电源的接触器就跳闸。该电源生产日期较早,没有任何说明书。检查功率模块GTR基本正常,其它各电路板也与好机对换,故障一样,所以故障一定在反馈元件。电压反馈是通过一个220V/22V的变压器取得,然后通过电阻降压加至运算放大器变换。电流反馈是通过一个互感器取得,输出电源线在互感器上绕了数圈,感应出随电流成正比的电压加至检测电路。当将检测电压的变压器输出断开时,通电后变频电源不跳闸,但调节一下控制电压大小的电位器,输出电压会迅速从0窜至400V,并有蜂鸣器报警,应该是过压报警了。用万用表量变压器输出电压,发现输出电压随输入按1:10变化,符合得很好,所以百思不得其解。因220V/22V的变压器市面上不好找,所以找了一个220V/24V的变压器代替,通电后输出电压可以调节了,带上负载试机一切正常。以前的变压器锈迹斑斑,分析可能有部分漏电从变压器初级传至次级,从而使变频电源表现异常。(深度工控维修实例)

网友:
楼主别总是转人家的东西,你也是做工控设备维修的,总有些自己的实例吧,发上来吧,我一并给你加分。

网友:
老大你的千元级工具什么时间做出来啊!
嘿嘿。。板多等着用啊!
最近修板忙,等闲一点再发几篇文章秀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