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屏,求助。

楼主(2011-01-09):
该机暗屏,测高压主供电 15.6V 开启3.3V 调节 3V 都正常。飞一条线到屏轴上接适配器就有亮度正常了。如果不用适配器单独用电池开机还是暗屏,如何解决。
暗屏
求助

网友:
你飞的线是不是从交流那边飞过去的

网友:
不是。从高压条的背面接到屏轴的

网友:
你要从公共点飞电压.

网友:
飞屏轴?是GND吗 如果是vcc直接飞电源口就行。

网友:
新手,学习一下.等待高手来解答了..呵呵

网友:
高压板的地线断了

网友:
如果是GND断了,那为什么不插电源就不亮了,屏轴和地线应该是通的,不过建议楼主从主板地线飞一根线试一下。另外,用电池时你测试过供电是多少V,ON/OFF 亮度调节都有吗。

网友:
这个是高压板线圈有问题换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