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下管不接地

楼主(2011-01-09):
为什么这下管不接地,还连ATX5V是什么意思.这芯片控制全部场管.还给南桥提供5V电压,还提供5VSB,连PG,这是不是开机芯片20个脚的.谁能解释一下这芯片的功能.

网友:
关于W83301GR请高手进来研究讨论(有图纸)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8685-1-1.html

网友:
你发这个是键盘鼠标接口的供电切换,W83301GR控制这个两个场管,来实现PS2的供电,待机情况下PS2电源由5VSB经过下面这个场管提供,按了开关开机后,PS2电源由5V(红线)经过上面这个场管提供,这个时候下面这个场管会关闭,切断5VSB对PS2接口的供电。。。。

网友:
你们理解的方向错误,应先找到输出是那端。
1.首先此线路供电是FOR  PS/2的话,这就简单了。
2.考虑上管肯下管导通的条件,即管子GSth满足,管子可以供电。
3.此图来看两个管子在系统同一状态应是一个关闭一个打开。那么一个是N管,一个是P管。

网友:
谢谢LS听你们一说我倒觉得有点像是NPN和PNP管,技术不到位没想到这层,今晚回去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