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FPC软排线滤焊(脱开)如何解决?

楼主(2011-01-10):
请教大家,我的一台液晶屏FPC软排线滤焊,现已完全脱开,除了发回工厂专用设备热熔之外,有没有自己能解决的办法?
工厂

网友:
我也想知道 !!!!!

网友:
可参考这个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214660

网友:
自己解决就只有垫棉花或纸了。我就垫过

网友:
您的意思是往哪儿垫啊?

网友:
深圳淘宝上有个T型焊接排 线工具。十几块钱,看看能不能用。据说就是做这种用的。

网友:
我已经买了,也用过了,结果是不但没焊好,反倒给完全焊下来了!

网友:
可参考这一帖 "液晶屏软排线的焊接"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214660

网友:
非常感谢,回头我就动手焊了,成败在此一举了

网友:
软排线有两种,一种是里面带金属的可以直接焊接,还一种是导电胶的焊不了,就象键盘里面的线烙铁就用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