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C61怪问题,求助!

楼主(2011-01-10):
本人是一新手菜鸟,刚起步学修主板,最近遇一杂牌C61点不亮,于是上假负载测得CPU主供电,时钟,复位,PG,总线都正常,于是上CPU加电开机,不跑码,摸到电源IC有电流声并自动关机,吹下后重新上好,开机仍不走字,点复位开关有电压,长点开机针5秒后复位灯常灯。。至此,晕了!,请各位老师赐教!
cpu
点不亮

网友:
我只是很好奇“电流声”,我还真没听过,能形容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
你主要 问题放在桥虚焊 方面 ,,CPU座 一般杂牌子主板都是 针脚的 所以 虚焊的 少,,估计 桥 虚焊

网友:
那是电感的哼声吧

网友:
换CPU试下,bois放放电

网友:
刷BIOS试试呗

网友:
我也没听说过过电流声,那是什么 声音呢?

网友:
如果是关机复位灯长亮的话就可以直接做桥了,空焊的机率非常大

网友:
电流交流的声音把,呵呵

网友:
应该是桥虚焊,或者是别的芯片虚焊才有电流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