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电脑南北桥都没了怎么修

楼主(2011-01-10):
在新型电脑里再也找不到南北桥了,我们的维修思路是不是应该转变一下了?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
怎么会找不到南北桥?即使是集成在一起了,原理不变啊,目前台式机比笔记本简单,还是比较好修的,麻烦的也有,修复率较高吧。还有,这是只读学习区,不是讨论区

网友:
新的INTEL,显卡,内存控制器集成到CPU里了,外面还剩一个桥---包含南北桥的剩下的功能。

其实维修中绝大部分是供电和触发问题,再加上周边接口故障。真真能修信号问题的整个论坛网友里恐怕也没几个人。所以对大部分人来说没有太大的变化。

网友:
维修活越来越晶圆化了,看来将来各位得有能力来分解晶圆了才行呀

网友:
该怎么修还怎么修,哪坏换哪

网友:
高度集成化使得维修的意义越来越小.

网友(2015-11-11):
都集成了。

网友:
以后钱是越来越难赚了。。。

网友:
模块化了,神么都集成

网友:
集成度越来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