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问MEMORY REMAP FEATURE是什么

楼主(2011-01-10):
我在另一个迅维网站发问过这个问题,没人理我,后来发现那个迅维网可能是冒牌货,所以帖子要转回基地:

最近客户总是咨询我为什么BIOS中MEMORY REMAP FEATURE选项disable状态为:3328MHz,Enable状态为:3072MHz,但是厂家一直跟我讲Enable状态比Disable状态要好,可以提升主板的性能。可是我不明白Enable状态比Disable状态明明少了250多MHz怎么性能反而提高了呢?
我也搜索过互联网MEMORY REMAP FEATURE是:内存重映射技術,主要是用ramdisk4G 应该 是打开内存重映射,
“32bit OS 是无法完全使用4G 内存的,因为本身寻址空间就只有4G(到头了) 而一些硬件设备还需要占一些地址,所以最后留给内存的就怎么也不可能有4G满的了。” Xp 只能识别出3G多一点,剩余不能识别,也不能使用。
Intel 945芯片组或更早期的芯片组,受到32bit的限制,最大只能寻址到4GB,也就是说只能访问4GB以内的地址。
但是这4GB地址并不是完全留给内存使用的,与此同时,各种接口、IO设备都还需要分配大量的寻址空间(例如显卡通常就要占用数百MB),所以最后留给系统物理内存这一硬件的寻址空间,就只剩下3GB多一些。而操作系统也只能识别到这么多的物理内存。

还查过更多资料还是没有十分明白,十分清楚,请高手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
这个很难回答吗?咋么没人回应我呢?

网友:
你主板上使用的内存是多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Memory Remap Feature

Disabled

Enable: Allow to remapping of overlapped PCI memory above the total physical memory.

由于IA32架构的要求,BIOS芯片的地址、PCI/PCI—E存储器地址以及APCI终端路由地址等必须占用从4G开始以下的256M——1G空间,这段MMIO地址不能分配给内存使用,这就造成了4GB内存中会有256M-1G的容量因不能编址而浪费了。
想使用4G以上的内存,首先要硬件的支持,要求主板芯片组必须是Intel 平台P965以上的,nForce680i SLI,nForce680i;AMD平台的nForce590,nForce570以及680系列。
另外还要有寻址空间大于4GB的操作系统的支持,它一般要求64位的操作系统或者是Windows 2000高级服务器版本。
第三,要使用内存重映射技术把被MMIO占用的地址移到内存条容量以上的 地址空间,BIOS中应有开启对应的“Memory Remap Feature”选项。
只有32bit地址总线的芯片组是不能通过内存重映射技术来解决4GB内存限制的问题的。(包括Intel 945和NVIDIA nFotce550及其以前的芯片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