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灯常亮,开机跑00(已解决)

楼主(2011-01-10):
有一块杂牌主板,开机跑00,复位灯常亮,测得CPU供电1.7V,内存供电也2.5V,正常,复位键有高电平3.3V,PCI有复位,后来测试过程中,发现IDE的第一针脚,应该是复位来的,查资料正常情况下应该是5V高电平,结果是0V,不正常,后来跑线,好像线是跑到南桥去的,跑了很久没有查到,因为线太多了,跑跑都不知那一根是了,郁闷中。后来再查资料,说要测电源灰色线8脚,结果这灰色线跑到一个电阻,之后进入了一个门电路LVC07A,后来又发觉另一问题出现,灰色线输出只有4.6左右的电压,正常应该是5VSB才对呀,后来以为是电源的问题,再换了一个电源来试。诊断卡的复位灯不常亮,结果一查,另一个电源更差,灰色线的电压只有0V,怪不得那复位灯不常亮,郁闷中。结果搞了那么久,一点结果也没有。。。不搞了。
      请问一下那IDE接口的复位电压是那里过来的,一般那针脚是跑到那里去的。还有那两个电源是否正常,别人说短接绿线和黑线,风扇转就是好的,这两个电源可以。

已解决:原来是CPU有问题,诊断卡复位灯也有问题,换了另一个U,什么都正常,第一个电源是正常的,另一个电源能触发,但不能正常开机,应该是PG线有问题,有空再拆开修修!

网友:
IDE接口的复位电压南桥给的

网友:
楼主说,复位灯常亮 但PCIA14有复位 这个有点不正常吧

网友:
IDE接口由南桥提供,绿线短接转动不一定都正常,还得测测电压是否正常,不然就算风扇转动也会由于电压不足引起故障的

网友:
不一定就是南桥给的   IO  门电路等都有可能发给ID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PCI A15脚,短接复位开关,电压是由高电平变为低电平0,那应该PCI复位应该算正常吧,其中那门电路是LVC07A来的。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这个IDE复位应该是门电路发出来的 先换掉试试

网友:
硬盘数据线重新插拔紧试试看。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一块没5V的 不过他的板子是工作的 打算飞线 不过想想还是算了 得不偿失啊 没修

网友(2016-04-29):
我也碰到一些这样的问题,但其实U也没有坏,只是接触点脏了。擦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