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771S

楼主(2011-01-10):
我有一台AOC 771S的纯屏显示器屡烧行管,不知道怎么会事/请教高手,我的万用表带测电流的功能,能能不能测。
显示器
jimmydong
行激励电路的R再并联一个R=1欧的电阻

网友:
AOC烧行管的原因一般是板上有虚焊。另外你要说明一下是上机就烧还是不定时的烧坏

网友:
变压器虚焊或硅堆击穿

网友:
用试波器测一下,看否是行推动激励不足

网友:
判断一下 是过压击穿,还是过流损坏,或是功耗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