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COMPAQ NC6400问题

楼主(2011-01-10):
奇怪的COMPAQ NC6400问题,启动进系统与运行程序都相当的慢,驱动都对。据客户说有次电压不稳定,开机后不知道烧了什么,后来就一直反应慢,双核的CPU,1G内存,自己重做过系统,我测试了下内存和硬盘都没问题,裸板进PE系统还是慢,求大哥们帮帮忙
cpu

网友:
换个电源适配器试试,好多HP机器挑适配器的

网友:
拆开来看一下,这种机器板卡比较多,易虚

网友:
问题解决了,开机运行了多次都没问题,速度很快,谢了

网友:
原来是适配器的问题,我这没有这种适配器,之前我也有点怀疑,但不是很肯定,就没去特意去找相同的适配器去测试。谢谢大哥们的指点,小弟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