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M306 怪现象

楼主(2011-01-10):
修到一台东芝M306的机器有时能点亮有时不上电。 开始机器拿来时客户说不上电,拿到手就能开机。测了一会真的出现了。此时机器不上电,待机0。01。把电池拿下来开机可以但是到了滚动条就掉电在开就不行了,拆开机器又好了。简装测机用好久都没有问题。全装测了一会又不行了。那位大哥遇到过请指点一下

网友:
我也遇到像你一样的问题   当  不是和你同一款机器    我的是因为主板上与机壳绝缘不好  导致的   你不防看一下

网友:
东芝有个通病,那个大贴片电容常常质量有问题哦,会不会也是那的问题啊

网友:
把CPU座背面NEC OE128的贴片大电容换掉OK

网友:
到现在修了四五台东芝都是换后面的NEC电容就好了,六个330的电容换上会比较稳定,有试过用四个时间一长了还是掉电

网友:
后面没有大电容

网友:
特别提醒:从主板转到光驱的转接头,拿掉转接头看看吧。此类型的机子这个转接头由于长时间的弯拆,容易断线。会导致有时候不开机或开机掉电的问题。

网友(点评):
支持一下,遇到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