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电池灯长亮

楼主(2011-01-10):
我接到一台T40的机器 就是电池灯常亮 别的都正常一点头绪都没有 各位大哥帮忙看看 感激不尽!!!

网友:
查 一下充电 ic 的 工作条件是否 正常!

网友:
别人修过的一个案例  你凑乎看吧
IBM T41笔记本不充电维修
故障:机器不充电,开机进系统后是显示充电的,充电灯也亮!那另外个电池试了也一样,这样就先排除了电池是正常的。
 拆机就第一时间直接换了3806,呵呵……不行啊!!还是一样!要静下心来量!插入电池,然后测量Q36的输入发现有16V, 量Q36控制脚,发现有十几伏电压!没有插入AC有这个电压应该不正常的,照图纸看看线路发现,这个脚是Q33控制的,而Q33的开关条件则是TB62501第42脚发出的DCIN_DRV。而要产生这个信号的前提是TB芯片检测到AC的接入即扩展电源 -EXTPWR !
  量TB的第二脚,发现已为低电平,也就是检测到了AC插入产生了 -EXTPWR。查 -EXTPWR产生电路,发现Q73第一脚没有输入,R110已提供了上拉电位,但还是被拉低了,我想应该是Q73或Q32击穿了,,静态量阻值正常,于是拆掉Q73,量电压,这时 -EXTPWR已经变为高电平了,量Q36输入端也没有了CV16,,控制脚也变为0V!好样的,Q73坏了,再分析一下,为什么会坏呢?我想它是接到D9的,会不会是D9击穿而弄坏的?于是拆下电池插入AC,量D9接到Q73的那一端,发现有12V!!!恩,不错是D9击穿了!换D9,量为4V正常,装上好的Q73,仅接电池,量各电压正常,插入AC,过了几秒钟,电流忽然上到2点几安!!呵呵!!正常充电了!装机…………!!

网友:
看看D9和
Q73

网友:
呵。。。。谢谢各位!问题解决了 是Q73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