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20开机内显不显、外显正常!!!

楼主(2011-01-10):
今天接修一台ACER4520开机后内显没有显示!外显正常!以为是显卡问题于是直接换一个10版的新芯片,结果一个样。后来看了屏线也正常!接着测屏的供电发现3-4脚无供电!没有这个电压不知道会不会与复合桥有关系呢?难道还是显卡的问题吗?各位老师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怎么就没有人回答呢!!是我问的问题太肤浅了吗?别见笑哈!本人技术有点差哈!!!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外接看一下,宏基的显卡问题比较大

网友:
屏一点反应也没有吗?  没有 还是显卡  显卡周边查查。

网友:
显卡的问题应该大些 上次修了一个联想E42 屏和显卡都坏了,

网友:
是的 很多屏的供电也是有显卡发出的,如果显卡不正常的话 就不会发出屏的开启供电。所以你可以对着电路图查屏供电相对以的供电mos管 等!

网友:
查LCD_EDIDCLK 和LCD_EDIDDATA的对地阻止是否正常,有示波器可以测量这两个脚的波形。
19和21脚的3.3V是否正常到达屏幕上。
可能故障:显卡插槽虚焊,屏线接口虚焊,屏线不良,显卡本体不良,LCD_EDID信号关联元器件不良或断线。

网友:
当然是显卡问题的啦LZ,建议你买个631换上吧

网友:
首先谢谢各位的帮助了!!这个问题我首先是换了显卡板故障还是一样!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是屏供电的问题!!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