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笔记本 不插光驱就能正常启动系统,插光驱跑到滚动条就重启

楼主(2011-01-10):
那位老师修过插光驱跑到 滚动条就重启  不插光驱就能进去    光驱电压 5v 正常  不知怎么修  那位老师遇到过    给小弟说说

yzz163 -30 给你修改了标题。

网友:
先换光驱试下

网友:
南桥坏了

网友:
检查下主板和光驱接口,正常的话换个光驱,再不行查电路吧。

网友:
可能南桥带负载能有限!!

网友:
我遇到过插光驱不开机的,拔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