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IC坏了型号是sc1101找不到引脚定义

楼主(2011-01-10):
一台一体机的主板,有时可以跑U,有时候连复位电压都没产生,不跑U 的时候量各电压,发现北桥电压没产生,换了MOS管电压出来大喜,电压出来触发开机复位也有了。心想可能就是MOS管性能不良引起的有时好有时坏。于是就放在那里出去了一趟。再回来开机就又不跑U了。于是我就去量南北桥的供电有没产生。发现电压又偏低了。量电源IC的工作条件都正常。就是和MOS管G极相连控制极没电压。虽怀凝是电源IC性能不良引起的时好时坏。现在手上没有电源iC换。听有人说可以改电路。请教高手如何改电路
IC型号是sc1101相关引脚定义如下图

下面是电路图

网友:
在不换IC的情况下改电路?呵呵,拭目以待.

网友:
估计后面的电解电容容量下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