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IBM电路图中经常看到NO_ASM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1-10):
请问下:IBM电路图中经常看到NO_ASM是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实际没有在电路(板)中装配这个元件的意思 煞笔 没用料嘛

网友:
应该是一个开启信号,开启什么要看后级控制什么了

网友:
NO_ASM表示 那个这个元件在主板上不存在,

网友:
呵呵   2楼的真搞笑  开启信号    NO_ASM表示这个芯片这块主板没有用到 直接一点就没上

网友:
是没有实际元件的意思,中以不用管它的。

网友:
NO_ASM表示 没有安装。把它当成开启信号是看反了NO吧

网友:
哦!在电路中有标识但实际电路没有,应该是简化了!

网友:
二楼确实搞笑,这个就是NO assemble的英文缩写,没有安装的意思。

拂泪飞花 -10 恶意灌水.

网友:
无效元件。。。。。。

网友:
墨星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