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78GT/128M RESET灯一闪一灭

楼主(2011-01-10):
昂达A78GT/128M RESET灯一闪一灭,很有规律, 加焊过桥和U底座,刷过BIOS无效,请教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
iOS

网友:
看看各项供电是否正常,不行换个io试一下

网友:
北桥电压不对,查一下吧。

网友:
先托下IO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