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 x3系列VCC3SW的产生详述

楼主(2011-01-10):
刚好接到T4和X3这两个机子,也看了论坛VCC3SW的产生详述,说了很多,没有一个人去总结一下,今天终于有时间总结一下:

当AC待机的时候TB62501,ICH4,PMH4,H8S都要工作。
当用电池盒待机的时候,是不需要支持网络唤醒的,是不需要电池充电的,这时就不需要ICH4,H8S工作。

1、当接入电池或是适配器的时候,产生的第一个电压应该是用来满足PMH4正常工作的电压,就是VCC3SW。
2、PMH4的电源端,有PIN7.PIN31,PIN59,PIN80,PIN98。这个电压由TB62501的PIN59控制。
3、TB62501要产生VCC3SW,首先PIN57有 VREGIN16有16V供电。
4、TB62501 PIN54电压要高于2.9V,并且在运行的时候要维持在2.5V以上。
5、VCC3SW的负载不能过大
6、VCC3SW  滤波电容C611一定要有。
7、在运行过程中,TB62501的PIN54不能低于2.5V,如果低于2.5V,就会强行拉低VCC3SW,造成整机掉电。
8、AC接入检测,TB62501的PIN2为低电平,则表示外部有AC接入。
9、温度检测,TB62501的PIN55接了四个温敏电阻,当温度升高或温敏电阻损坏时,流经此脚的电流会升高,使PIN55的电压上升当此脚的电压大于0.5V时,TB62501内部线性稳压电路继续工作,但不往外输出任何电压,也不会有VCC3SW。

如果以上条件都满足的话TB62501的PIN59就输出VCC3SW。

以上是本人自行总结,严禁转载!!仅供参考,有不详细的地方请多包涵并补上,供大家学习

网友:
9、温度检测,TB62501的PIN55接了四个温敏电阻,当温度升高或温敏电阻损坏时,流经此脚的电流会升高,使PIN55的电压上升当此脚的电压大于0.5V时,TB62501内部线性稳压电路继续工作,但不往外输出任何电压,也不会有VCC3SW。
也有人说,温度保护与3sw无关,

网友:
感谢楼主总结,以供大家有需者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有遇到过VCC3SW电压偏高的吗?会是哪里问题呢

网友:
这个问题好难,老是碰到掉电的问题,我都是郁闷

网友(2011-02-09):
回复 网友B:

如果温度保护了,vcc3sw是肯定出不来的,你不用怀疑了,至于你所说的那个高手,肯定是做涮锅的……

网友:
同意楼上,我修过T4系列,温控芯片故障造成不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