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紧急求助:INTEL D845EBG2不触发

楼主(2011-01-10):
该主板正常工作中突然蓝屏,后来重启发现不触发。换过电源盒,清过BOSE。触发针脚电压3.2V。

网友(点评):
首先 确定是VIA SIS AII 还是因特尔芯片组、然后根据不同的时序去检修它。

网友:
论坛里有很多关于不触发的文章,去看看吧。

网友:
IO坏了,我修过N块

网友:
io加焊一下,不行换IO或其它的开机触
发无件

网友:
这个板IO不好找,我也有块在等IO,因为不确定所以不敢买。

网友:
请问一下,其他电压正常吗?

网友:
首先,谢谢各位的热情帮助,该主板情况补充说明:总体电压都正常包括(5VSB,3.3V,没有短路的,强制加电各个芯片都不热。)也没有IO芯片可换,请问有能代换的IO芯片吗

网友:
intel板没有IO可代换的,,,都要原值换上去...楼上的说的对,,换了IO都会好的啦

网友:
先加焊IO,测一测晶振是否有电压。

网友:
买点行了,以后也不是不修INTEL的了  因为他坏的太多了

网友:
845的板,换一块哦。反正不贵,等你有了IO换上去又可以卖~忽悠比技术有时候更加有钱赚~

网友:
不触发有很多的问题  像你这种应该是哪个东西烧了

网友:
IO,有的时候再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