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的怪问题

楼主(2011-01-10):
昨天接了一台DV2000的机子  965独显,客户拿来的时候不开机,拆机后可调电电源待机0.0.3,似乎自动触发到0.06,主板所有的指示灯狂闪,后更换了EC很不爽,这个板子待机状态下正常情况应该只有3.3V, 5V是开机后才会产生,但这块板子5V在待机下就有了,不过很不稳定,有时候又只有0.4V,后更换TPS51120后,故障依旧,开关3.3V正常,现在没有维修思路了,哪位师傅遇到过这种情况,指点一下。

网友:
信号灯不停闪烁重点查一下EC的工作条件。

网友:
查下保护电路!!

网友:
保护隔离部分冒似有短路,细查一下

网友:
感谢楼上的各位仁兄帮忙,我检测一下 回帖感谢

网友:
可能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
也有可能是电路方面的问题

网友:
电压有没短路的,看看EC供电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