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华硕A8H掉电一例

楼主(2011-01-10):
接一台同行的裸板,华硕A8H机型,板号A8J/F.

故障描述:开机后电流到0.8秒,约四秒后掉电.

论坛搜索一遍,发现这机型掉电还是蛮多的.但是故障不一定.但是根本原因都是开机后KBCRSM信号持续高电平,导致开关键持续低电平,最终掉电.见下图:

见到很多同仁,都是以为M38857的问题,不例外,本人也一样,换了M38857,故障依旧。无奈之下,只好老老实实测量工作条件;
分组供电电压全部正常,VCORE正常,CPUCLK正常,CPURST正常。
各位都知道CPU复位正常后,CPU就会开始工作,因为电流无任何跳变,所以我先刷了BIOS,结果还是一样,掉电。
再接:CPU会通过总线拉取BIOS的内容,经过前端总线(64根数据线和32根地址线)、HUB-LINK总线(11根数据线)、LPC总线(4根数地共用的数据线)。上CPU假负载先测前端总线,很快结果出来了,有三根线对地无穷大,其它的都是274欧,无疑是北桥空焊。加焊北桥后,再测阻值,正常了。
上CPU,上内存,开机顺利显示了,KBCRSM信号也被M38857拉低了。
机子是修好了。但我还是要讨论下KBCRSM这个信号是做什么用的。于是网上搜一遍:发现有点结果:

上图显示说明:未检测到CPU DIMM导致四秒掉电,也就是为什么开机四秒掉电。我个人认为这是BIOS未检测到CPU或者CPU未工作,从而导致的掉电,并非是真的未装CPU。而要让BIOS检测到CPU必须以上的三组数据地址线全部都要正常。而M38857应该是通过LPC总线来与BIOS交流CPU工作是否正常,如不正常,则持续保持KBCRSM这个信号为高电平,导致掉电。而且主板的其它工作条件不满足时,都会导致因CPU不工作而掉电。

维修结束!

个人推论,欢迎讨论。虽然过程不复杂,发贴的主要目的是提醒各位同仁,掉电的根本原因并非M38857引起的,还是老老实实查工作条件吧,呵呵。

网友(点评):
电流到0.8秒这个笔误了吧。

网友:
很典型的一篇好文。道理透彻,收藏了。

网友:
ATS 测试点是什么意思啊??  KBCRSM修好后是高还是低啊??  你那个说得不 是很清楚 KBCRSM 是什么意思啊???  检测CPU的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看贴子认真点好吗?否则我以为你在灌水哦.

网友(点评):
你有认真看我的问题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总线开路了?很有代表性,不过实际当中还真是少些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看懂了啊! 是那个信号应该是低电平  吗??   你怎么知道 应该是低电平呢???    你 那个是什么芯片组的??   我找不到那个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发这个贴子的主要目的是提醒各位同仁,不要走弯路,贴子内容里我已经说过了.
而且板号我也写出来了:华硕A8J/F.至于为什么KBCRSM是低电平,相信看过电路的人都应该明白.这个贴子里我也就没有分析了.

本来我是想把图纸当作附件传上来,发现超出附件大小,无法上传.你要吧论坛搜索一下.
芯片组:943GM+82801GBM

网友:
很典型的一篇好文,道理透彻,收藏了!!

网友:
那个上了cpu如果检测不到的话也按没有上cpu处理有的时候就难以判断了

网友:
很经典的掉电维修,。

网友:
好文章,谢谢楼主分享。收获不少哦。呵呵

网友:
KBCRSM是个什么信号啊

网友:
一直对总线概念有点模糊,楼主的基础真不错。根据开机4秒掉电想到了与开关有关的问题,思路很犀利,KBCRSM从字面上看应该是键盘控制器唤醒的意思,楼主打阻织判断出总线问题。最终修复此故障。很好的思路,谢谢楼主。

网友:
这篇文章我看了两次才看明白,楼主写的很不错
技术比较成熟

网友:
楼主对于总线研究的相当透彻啊  我还没有注意到这个信号 谢谢你的好经验分享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看图。

这是主板维修培训的教材哦。呵呵

网友:
学到很多  感谢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月饼老师,原以为这类故障只在华硕的板子上看到,没想到早就出现你的主板教程中了。呵呵,看来学习的东西真的还是很多很多哦。

网友:
学海无涯啊!!!还是得自己修自己掌握了。学了老忘得~!

网友:
看了又看才明白一点,还要再看看,学习学习

网友:
值得珍藏的好帖子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KBCRSM一真为高,导致开关键无电压,后来换了38857也不行,短接JP8后不断电了可是不走码后来放生了,今天看到楼主的贴子有了一定的思路,谢谢

网友:
看了楼主的按例,明白了不少,每天在基地都可以学到不到东西。

网友:
很经典的分析。这才是真正的交流啊!!我还真没有留意过KBCRSM这个信号,倒是RSMRST#在图纸中常见。你的电路图中有时序图吗?

网友:
KBCRSM相当于一般EC的reset 功能, 当BIOS 第一指令 不能送达CPU或不能返回EC时, EC就会复位,让BIOS反复发送指令,超过一定次数后有的EC会用其他端口执行掉电。ASUS的EC控制较特殊, KBCRSM直接控制关闭隔离电路了,挺好的。

网友:
这个比较经典,以前碰到此类故障大多都放弃了!

网友:
这个问题在很多机器都有,TOSHIBA L310 掉电没有CPU电压我加旱北桥也好了,,现在看到这个篇文章才明白

网友:
现在的机子,故障多样,有时候走了不少弯路,也正是这样,我们才能得到启发,总结经验,也分享一下拉!

网友:
很经典的故障,支持

网友:
三个空焊的点是 哪个总线里德?FSB上的?

网友:
对于cpu复位正常的机子,我都是照机子通病修,搞不定都放弃了,楼主的思路值得学习

网友:
很典型的一篇好文,道理透彻,收藏了

网友:
经典哪,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此帖的维修过程,对总线上出现的问题。思路很好。

网友:
在这里学习到很多,谢谢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楼主的测量顺序还是有些问题。CPU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不跑码,还掉电,首先应该用带灯假负载测量前端总线,加焊北桥或CPU座,也就不必理会其它中间信号了。

网友:
生桥
的帖子
很好 的一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