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这三个三极管是如何工作的。

楼主(2011-01-10):
EMC2103-2是一温控制芯片,谁能告诉这三个三极管(Q9,Q12,Q14)是如何工作的。

网友:
查下这个IC的资料看下!!

网友:
不知道啊,,但图上显示一个三极管在内存下面,另一个在无线网卡下面,应该是温度监测之类的吧

网友A:
三个三极管是用来侦测温度的!!根据三个三极管侦测到的温度来控制这个IC工作!三个三极管是根据侦测到的温度来变化自身的导通性(应该是电流的大小)!!我的理解是这样的!!但是侦测CPU温度的见过!就是没见过侦测内存和无限的??楼主可以告诉下是什么型号的吗?

网友:
这应该是温控芯片,三极管BE极的电阻应该就是感温电阻。

网友B:
LZ注意看三极管的 BE 极内部连有2个电阻,一个是普通电阻一个是温敏电阻,我们知道两个电阻串连是有分压的作用,那么当温度升高温敏电阻就会改变阻值,从而改变B极的电压起到控制CE极的电流,那么温控芯片就能检测到电流的变化进而知道温度的变化,当达到一定的电流温控芯片就会发出控制信号去关闭电脑

网友:
做开关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个三极管是用来侦测温度的!!根据三个三极管侦测到的温度来控制这个IC工作!三个三极管是根据侦测到的温 ...

y560 KL3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注意看三极管的 BE 极内部连有2个电阻,一个是普通电阻一个是温敏电阻,我们知道两个电阻串连是有分压的作 ...

台兄,能不能详细一点呀,觉的你的观点还是有点道理的。